关于6R24转矩限幅的问题

楼主(2008-12-16):
我公司的传动系统采用的是西门子6R24直流调速装置,近期一个传动组的一个从传动出现转矩限幅(转矩正限幅达到)问题。这一现象是在换了辊子后出现的,请问高手些,这与辊子的直径有关吗?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是有关的           因为    电机的力矩变了吧

网友B:
应该有关系,适当放大限幅

网友C:
同意2楼测一下实际电流再调整

楼主:
电机的实际负荷并不高啊,只有40%左右,电机的转矩限幅也是最大了300%,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