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S 3.7KW

楼主(2008-12-16):
       PLC控制变频器运行,PLC自动运行的时候(有快速有慢速),变频器正常运行;但PLC改手动以后(只有慢速),变频器输出变0HZ。无论自动还是手动,给变频器的控制信号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变0HZ  ?

       另外自动运行的时候,我设置的慢速是10HZ,但面板显示的却是13.5HZ,设定里就没13.5HZ这个数,这又怎么回事??

网友A:
我设置的慢速是10HZ,但面板显示的却是13.5HZ,设定里就没13.5HZ这个数:也许是干扰造成的吧!

网友B:
慢速10HZ的意思就是最低不会低于10,高于10本来就是正常的。估计你在变频和PLC之间的速度给定关系没搞清关系

网友C:
对:gdzsyf 关于

慢速10HZ的意思就是最低不会低于10,高于10本来就是正常的。估计你在变频和PLC之间的速度给定关系没搞清关系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