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p168运行显示lu

楼主(2008-12-16):
各位好,我这里有台普传p168  380V  11KW的变频器,上电运行就显示LU,我把CPU 板换了就好了,现在是CPU 板坏,请问大家是CPU 板那里原因,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电压采样电路损坏,具体元件要看PCB版本了,普传的机器版本太乱了。

楼主:
你好我的CPU板是168GHSCD  V3

网友B:
普传的机器太烂了,CPU板坏是很常见的问题,连他们的售后技术人员都头疼,出现故障,首选让你换板,然后让你换整机.故障板他们自己也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