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mlogic触摸屏能支持德维森Techwayson??

楼主(2008-12-16):
我公司做用德维森Techwayson的PLC,想买Teamlogic触摸屏,但不知它支不支持德维森Techwayson的PLC?

网友A:
你好,首先,感谢你对我公司的Teamlogic感兴趣.我公司的Teamlogic触摸屏是支持德维森Techwayson的PLC.下面就让我介绍下它们怎样连接:你打开我公司的画面编辑软件,新建一个文件时,它会弹出[编辑型号]对话框,你直接按确定,进入[选择PLC类型]对话框,你在厂家那选择MODICON,在类型那选择你所用PLC类型,按确定你就可以创建你的画面,下载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