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6RA70带载情况下用示波器看触发波形

楼主(2008-12-16):
6RA70带载情况下用示波器看触发波形能看么? 会产生什么后果

网友A:
没问题,但最好不要用两个探头同时测量的;有共地的问题,没搞清楚前,单个单个测量反倒安全点儿

网友B:
中间加个电笔就行

我用过

好像直接测不太安全

网友C:
是不是直接看脉冲变压器付边的波形,我看过,不安全

网友D:
他是想看脉冲吧,估计有点玄

网友E(2009-02-17):
为啥不用DriveMon看呢?

楼主(2009-04-10):
谢谢大家,

3楼中间加个电笔就行

我用过

好像直接测不太安全

怎么加

网友F:
谁有波形给大家发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