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MPLICITY服务器冗余配置说明

楼主(2008-12-16):
服务器冗余配置说明

Proficy - HMI/SCADA -CIMPLICITY

概述:
服务器冗余的目的是提供主机停机时的备份切换,将当机的损失降低到最小,保证工程的连续可靠运行。服务器冗余由两台服务器组成:主服务器和备用服务器。备用服务器作为主服务器的镜像,和主服务器运行相同的工程,并同时进行数据采集。当检测到主服务器当机时,备用服务器可以立刻接管数据采集、警报以及其他应用功能,最大程度的降低中断造成的损失。
本实验以CIMPLICITY 7.0为例,详细说明了服务器冗余的配置过程。

基础冗余配置

步骤一: 验证服务器授权

1,CIMPLICITY HMI系统运行在4天模式下。(系统没有进行授权认证,CIMPLICITY HMI软件初始安装后可以使用4天)

2,CIMPLICITY HMI系统完成授权认证。以下条件必须满足:

1)主服务器与备用服务器应该使用相同的硬件与操作系统。
2)主服务器与备用服务器必须运行相同版本的CIMPLICITY HMI(包括服务包和插件)。
3)主服务器必须有有效的开发版授权。
4)备用服务器可有开发版或运行版授权。
5)所有工程内配置的选项,包括Server Redundancy,必须在两台服务器上安装并授权。

步骤二:检查网络通讯

1,完成此步骤需要以下信息:
1) 主服务器的TCP/IP地址
2) 备用服务器的TCP/IP地址
3) 主服务器的主机名称
4) 备用服务器主机名称

2,使用Ping 来检测机器间的通讯功能
使用以下方法进行检测:

1)打开主服务器上的DOS命令框。
2) 执行从主服务器到备用服务器的TCP/IP地址的Ping 指令
例:ping <备用服务器TCP/IP 地址>
3)打开备用服务器上的DOS命令框
4)执行从备用服务器到主服务器的TCP/IP地址的Ping 指令
例:ping <主服务器TCP/IP 地址>
5) 在主服务器上的DOS命令框中,执行从主服务器到备用服务器主机名称的Ping指令,验证Ping指令返回的TCP/IP地址是备用服务器的。
例:ping <备用服务器主机名称>
6) 在主服务器上的DOS命令框中,执行从备用服务器到主理服务器主机名称的Ping指令,验证Ping指令返回的TCP/IP地址是主服务器的。
例:ping <主服务器主机名称>.

3,检查主服务器与备用服务器上的Startup Options是否正确配置。
1)打开CIMPLICITY Options。
2)选择Starup标签。
3) 确认Accept Connections 被选中。

步骤三:备用服务器配置

在备用服务器电脑上正确配置CIMPLICITY HMI 运行工程的目录

1) 在备用服务器上,使用CIMPLICITY Options 停止所有工程的运行。
通过下列操作可完成:
Start->Programs->CIMPLICITY HMI->HMI->CIMPLICITY Options
2) 停止所有正在运行的工程
3) 确定CIMPLICITY 运行工程的路径。路径不得包含空格,并且不得超过27个字符。
警告:不要选择另一个CIMPLICITY HMI工程目录树中的位置。
4) 在指定位置创建目录。
5) 为目录创建一个不含空格的共享名字。用户在主服务器上可通过此目录对工程进行控制。
6) 如果您使用的是Windows XP的操作系统或NTFS格式的硬盘存储器,需要配置Windows 目录(例. C:\windows 或 C:\winnt),system32子目录(例. C:\windows\system32 或 c:\winnt\system32),共享文件家及在CIMPLICITY 安装目录下的exe子目录(C:\cimplicity\hmi\exe),使得SYSTEM, NETWORK,NETWORKSERVICE和相关用户拥有完全权限。这样,在主服务器上运行CIMPLICITY的用户可以控制该工程。如果权限没有完全开放,主服务器不能开启备用服务器。
7) 在Windows XP 或 Windows 2003系统中,关闭简单文件共享
关闭简单文件共享的步骤
a) 打开资源管理器
b) 工具->文档夹选项->查看->高级选项
c) 不要选取简单文件共享

步骤四:主服务器和工程的配置
1)在主服务器电脑的工作台中打开工程。
2)在工程属性中不要选取Server Redundancy选项。
3)开启工程,验证在没有配置冗余的情况下能否正确的运行工程。
4)确认工程可以正常运行后,关闭工程。
5)打开资源管理器,新建一个备用服务器上共享文件夹的网络驱动器映射用来存储CIMPLICITY 的配置文件。名称应该为<drive letter>:\ (例. f:\). 设备名称应该为\\computername\share, 此处computername为主机名称,而非TCP/IP地址。
6)打开 Project Properties, 增加Server Redundancy 选项。
7)选则Redundancy 标签,Computer name中输入备用服务器名称,Project Path中输入网络驱动器名称。

8)在工作台中点击U pdate configuration 按钮.
备注:
这样可以使得运行数据通过共享文件夹复制到备份服务器。点击该按钮后,在 网络驱动器映射中可以看到文件。如果没有,说明有网络或配置错误.。

步骤五:共享工程
1)在主服务器的工作台中打开工程。
2)点击start。当提示Primary and Secondary 时只选择Primary 。
3)验证只有主服务器打开时,工程能否正确运行。
4)再一次点击run 按钮,这次只选择备用服务器。其他两个选项应该为灰色。
备注:
如果您收到错误报告不允许控制备用服务器。这时您要查看使用的Windows用户是否配置密码。在较新的操作系统中,要求远程控制的用户配置密码。
5)检测系统作为热备运行时是否能按期望运行。
此时,系统应该能够正确的运行。
打开系统画面,应显示如下信息。

网友A:
很好很受用啊。

网友B(2009-04-26):
非常好,已经保存下来了。

网友C(2009-06-17):
介绍的详细!

紫金桥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028-85213715 马工 (紫金桥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监控组态软件和实时数据库系统开发的软件公司。由大庆石化总厂投资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隶属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总公司。先后承担国家“九五”攻关项目《实时数据库及其监控系统平台软件》及国家“863”计划CIMS示范工程《大庆石化总厂乙烯厂CIMS》和《大庆石化化肥厂CIMS》项目的开发工作。第二期国家863项目《实时数据库系统的研究开发》也于2005年9月份通过验收,现该系统总监控点数已逾2万点。)

网友D(2015-10-26):
十分感谢楼主慷慨 望楼主多多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