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配电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要N线……?

楼主(2008-12-16):
低压配电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要N线……?
讨论下低压配电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要N线,PE能不能不要的或者N线和PE线能不能只用同一根 ?

网友A:
     就配电系统而言,IT系统一般只配出三根相线而不配出中性线,这也是国际IEC标准的强烈建议。而对于大多数采用380/220供电的低压配电系统,TT系统可以不用PE线,TN系统中只有TN-C系统是把N线和PE线合为一根线即PEN线的。但是TN-C系统由于电气安全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电气设计和施工已较少采用。

网友A:
更正一下,TT系统不配出PE线,但电气设备的外露导电部分是需要直接接地的PE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正一下,TT系统不配出PE线,但电气设备的外露导电部分是需要直接接地的PE线的。

网友B:
同意1楼上的说法!!!!!!!!!!!!!

网友C:
TT系统

笨`D?珂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配电系统而言,IT系统一般只配出三根相线而不配出中性线,这也是国际IEC标准的强烈建议。而对于大多数采用380/220供电的低压配电系统,TT系统可以不用PE线,TN系统中只有TN-C系统是把N线和PE线合为一根线即PEN线的。但是TN-C系统由于电气安全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电气设计和施工已较少采用。

网友D:
保存起来,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