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输出的PLC怎么直接外界接触器?

楼主(2008-12-16):
继电器输出的PLC,250VAC,30Vdc,2A一点怎么理解,如果直接带负载怎么接?多谢了!!

网友A:
什么负载?。。。。。

网友B:
关键还是看负载了,我用过PLC输出直接接24V阀,没问题,关键是看驱动的电流够不够

网友C:
当然可以 但是接触器不要大于3210

网友D:
楼主,你就为了省个继电器吗,呵呵,

还是用继电器转吧,很好的

网友E:
你把PLC输出看成是个开关不就理解了.

网友E:
这个"开关"( 触点)能通过 250Vac/30Vdc,2A电流,带个接触器线圈是不成问题的,它只需0.X  A

网友E:
如果不用隔离继电器,这些输出若共用COM,  220V就会引到 PLC的COM上了,危险呀,

网友F:
这个触电就是一个开关,电源一端进入触点A,再从触点B连接接触器线圈A,再从接触器线圈B连到电源另一端。

网友G:
同意明月夜兄的说法!!!!

网友H:
             当然可以

网友I:
像下图这样,你是否能看懂?

网友J:
赞成7楼的

网友K:
我公司主要代理西门子,欧姆龙,三菱电气产品.需要帮忙可以找我们.QQ:595725448   联系人:谢先生  13671884704

网友L:
楼上这个图用什么了、软件画的????

网友I:
11楼中的KM就是接触器的线圈,这个图是OMRON PLC输出的一部分,是CAD画的

网友M:
"如果不用隔离继电器,这些输出若共用COM, 220V就会引到 PLC的COM上了,危险呀, ",不对吧,这个触电就是一个开关,电源一端进入触点A,再从触点B连接接触器线圈A,再从接触器线圈B连到电源另一端。

网友E:
一般的PLC会四个输出触点为一组,共用一个COM,    少数PLC输出触点全隔离(LOGO就是);

网友E:
用24V直接接触器,问题是交流电源欠压保护功能丧失

网友N:
支持5楼,但COM应为输出端COM1~N

网友O:
同意11楼的,PLC输出的COM点接交流电源火线,PLC输出的点比如Y4直接接交流接触器的线圈A1,交流接触器的线圈A2接电源的零相,带的负载不要超过15KW

网友P:
很简单的!!!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Q:
线圈上面并个二极管!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