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氢气露点

楼主(2008-12-16):
求教!什么是氢气露点?

网友A:
氢气含水量的一个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氢气含水量的一个指标

网友B:
就是氢气处于饱和状态下,当气温下降,出现氢气液珠的温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氢气处于饱和状态下,当气温下降,出现氢气液珠的温度值.

网友C(2009-05-28):
密析尔Michell系列氢气气体露点仪是目前湿度测量领域尖端产品,特别是在H2氢气露点测量仪,电力系统SF6露点检测仪得到了广泛应用.Easidew IS氢气露点分析仪操作简单,携带方便,还拥有抗污染,抗干扰的特点,灵敏度高,重复性及稳定性好.
本安区域完整的露点解决方案露点原理
该本安型露点仪安装方便,是专门为危险区域的使用而设计。Easidew IS的外壳为316不锈钢,入口保护级别为IP65(NEMA4) 。工作范围宽覆盖-100~+20°C露点,精度高至+/-2°C露点。它是市场上测量低露点范围最完整的露点变送器。Easidew IS具有敏捷的反应速度,使用户能做到持续24小时连续测量而不需配置和校验-即实时监控氢气,电力系统SF6,瓦斯等气体露点变化情况。
南京远寰公司是经英国密析尔仪表(Michell Ltd.)授权中国代理商,专业致力露点测量。销售工程师:(0)13813372873 詹跃辉
可靠性是至关重要的
本安型Easidew IS的设计已经考虑到极端的工况条件-全天候防护IP65级别, 抗冲击抗震动以及极端的工作温度和压力。工作温度可低至-40℃,适合中国东北地区低温度条件下露点测量。此外,先进的密析尔陶瓷湿度传感技术与出色的测量电路组合后,赋予Easidew IS首屈一指的精度、重复性和工作压力高至30MPa时的宽测量范围。不管工业过程情况有何变化-即使是腐蚀性的气体,如天然气过程或催化重组气体测量,其卓越的长期稳定性完全可胜任用户的信赖。
本质安全证书
本安型Easidew IS在与一对隔离或分路二极管安全栅作为信号和电源连接时,通过了CENELEC认证,符合EEx ia IIC T4标准。本安型Easidew IS还通 过了FM (USA) CL1, Div1, Gp A, B, C & D, T4,CSA和 (加拿大)认证,符合Ex 1a (1级,0和1区)。本安型Easidew IS也被批准符合ATEX指令94/9/EC。因而传斯迈特本安型Easidew IS可安全地使用于所有工业气体测量应用场合。
输出信号
本安型Easidew IS可由用户设置, 给出与被测露点成比例的0~20mA或4~20 mA线性信号(出厂设计为4~20 mA)。此信号可通过安全栅传输到DCS或PLC监控系统(或通过防爆显示表现场显示露点)。密析尔也可以提供必要的安全栅装置,或提供用户选择的正确建议。
技术参数
名称: 在线本安性露点仪EA2-TXISYH
生产厂家: 英国密析尔仪表公司
代理厂家: 南京远寰科技有限公司
测量范围: -100℃...+20℃露点0...3000ppm(V)(可选)
精度: ±2℃露点
反应速度: T63:1分钟,干到湿(-60℃~+20℃露点)
5分钟,湿到干
工作压力: 高至30MPa
工作温度: -40℃...+60℃
变送器主体: 316不锈钢
传感器防护: HDPE防护套<10um
流量等级: 建议为1...5NL/Min
工作电源: 12-28VDC
输出信号: 4-20mA
用户校验: 出厂前已经校验
溯源性: NPL(英国)和NIST(美国)
质量保证期: 12个月
——————————————————
南京远寰科技有限公司(密析尔仪表中国)
销售工程师:(0)13813372873詹跃辉
http://www.njyuanhuan.com http://b.99081.com/wshhb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