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直流耐压试验中电压是指峰值还是有效值?

楼主(2008-12-16):
6KV同步发电机直流耐压试验,高试规程上有电压标准,但不能确定该标准值是峰值还是有效值?急!急!急!

网友A:
直流耐压设备选型导则中要求直流输出纹波系统不大于3%,也就是说要求直流电压波形很平滑。从这点上说就为我们用五花八门的手段产生的直流高压设定了一个限,也就是说如果你用试变加硅堆产生的半波直流,其峰值是不能越这个限的。半波整流产生的高压,在小泄漏大电容试品上电压可能绷到峰值,反之其电压和波形可想而知。早期的直流耐压设备多用半波整流产生高压,其质量是不高的,低压读表高压经分压器读表或加静电电压表,均不能反应其峰值。在这种情况下低压侧读表倒能保证试品不过压,而高压侧读表显然脉动直流的峰值会超过耐压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