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速度太快

楼主(2008-12-16):
直流电机速度太快 调速系统无法调速 请高手帮忙

网友A:
你那是用什么驱动的啊      西门子的吗

网友B:
不会是飞车了吧,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C:
可能是飞车了。...............

网友D:
多大功率??看看能不能给你配个?

网友E:
查查反馈系统是否正常,如编码器或测速发电机等

网友F:
飞车了吧 飞车了吧 飞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查反馈系统是否正常,如编码器或测速发电机等

网友G: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分享一下。

网友H:
肯定是飞车了!!直接奔Max,所以调速系统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I:
检查励磁,检查测速发电机反馈或编码器反馈

网友J:
应该是反馈有问题

检查测速发电机反馈或编码器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反馈有问题

检查测速发电机反馈或编码器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