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中如何组态列表框?

楼主(2008-12-16):
各位大侠,我现在需要做一个在画面上组态一个列表框,实现的功能就是点击后可以在里面选择时间列表,如20080101,或按此格式直接输入时间,然后可以调出我连接的画面,有点像IE中的地址栏的功能,请大家帮忙,尽量详细些,谢谢!

网友A:
您手中有《深入浅出Wincc6》这本书吗?其中介绍了微软控件的使用方法~~

网友B:
请问Wincc和MCGS有什么具体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