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机的运行控制

楼主(2008-12-16):
无功补偿控制
由于异步发电机要从电网吸收无功功率,使风电机组的功率因数降低,而并网运行的风力发电机组一般要求其功率因数达到0.99以上,所以必须用电容器组进行无功补偿.由于风速变化的随机性,在达到额定功率前,发电机的输出功率大小是随机变化的,因此对补偿电容的投入与切除需要进行自动控制,由计算机根据输出无功功率的变化,控制补偿电容器分段投入或切除,保证功率因数达到要求。对于双馈发电机,是直接由控制系统控制和调节无功功率的。

偏航与自动解缆控制
① 自动对风
正常运行时偏航控制系统自动对风,即当机舱偏离风向一定角度时,控制系统发出向左或向右调向的指令,机舱开始对风,当达到允许的误差范围内时,自动对风停止。
② 自动解缆
当机舱向同一方向累计偏转2.3圈后,若此时风速小于风电机组启动风速且无功率输出,则停机,控制系统使机舱反方向旋转2.3圈解绕;若此时机组有功率输出,则暂不自动解绕;若机舱继续向同一方向偏转累计达3圈时,则控制停机,解绕;若因故障自动解绕未成功,在扭缆达4圈时,扭缆机械开关将动作,此时报告扭缆故障,自动停机;等待人工解缆操作。
③ 风轮保护
当有特大强风发生时,停机并释放叶尖阻尼板,桨距调到最大,偏航90度背风,以保护风轮免受损坏。

停机控制
当控制器发出正常停机指令后,风电机组将按下列程序停机:①切除补偿电容器;②释放叶尖阻尼板;③发电机脱网;④测量发电机转速下降到设定值后,投入机械刹车;⑤若出现利车故障则收桨,机舱偏航如90度背风。
当出现紧急停机故障时,执行如不停机操作:首先切除补偿电容器,叶尖阻尼板动作,延时0.3秒后卡钳闸动作。检测瞬时功率为负或发电机转达小于同步速时;发电机解列(脱网),若制动时间超过20秒,转速仍未降到某设定值,则收桨,机舱偏航90度背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