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控制系统中的相关保护

楼主(2008-12-16):
安全保护
控制系统是风力发电机组核心部件,是风力发电机组安全运行根本保证,所以为了提高风力发电机组运行安全性,必须认真考虑控制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问题。
控制系统的安全保护组成:
下面分为六个方面介绍风力发电机中的相关保护系统!

楼主:
雷电安全保护
多数风机都安装在山谷的风口处、山顶上、空旷的草地、海边海岛等,易受雷击,安装在多雷雨区的风力发电机组受雷击的可能性更大,其控制系统大多为计算机和电子器件,最容易因雷电感应造成过电压损坏,因此需要考虑防雷问题。一般使用避雷器或防雷组件吸收雷电波。
当雷电击中电网中的设备后,大电流将经接地点泄入地网,使接地点电位大大升高,若控制设备接地点靠近雷击大电流的入地点,则电位将随之升高,会在回路中形成共模干扰,引起过电压,严重时会造成相关设备绝缘击穿。
根据国外风场的统计数据表明,风电场因雷击而损坏的主要风电机部件是控制系统和通讯系统。雷击事故中的40%~50%涉及到风电机控制系统的损坏,15%~25%涉及到通讯系统,15%~20%涉及到风机叶片,5%涉及到发电机。
我国一些风场统计雷击损坏的部件主要也是控制系统和监控系统的通讯部件。这说明以电缆传输的4~20 mA电流环通信方式和RS485串行通信方式由于通讯线长,分布广,部件多,最易受到雷击,而控制部件大部分是弱电器件,耐过压能力低,易造成部件损坏。
防雷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仅仅从控制系统来考虑,需要在风电场整体设计上考虑,采取多层防护措施

楼主:
运行安全保护
大风安全保护:一般风速达到25米/秒(10分钟)即为停机风速,机组必须按照安全程序停机,停机后,风力发电机组必须90度对风控制。
参数越限保护:各种采集、监控的量根据情况设定有上、下限值,当数据达到限定值时,控制系统根据设定好的程序进行自动处理。
过压过流保护:当装置元件遭到瞬间高压冲击和电流过流时所进行的保护。通常采用隔离、限压、高压瞬态吸收元件、过流保护器等
震动保护:机组应设有三级震动频率保护,震动球开关、震动频率上限1、震动频率极限2,当开关动作时,控制系统将分级进行处理。
开机关机保护:设计机组开机正常顺序控制,确保机组安全。在小风、大风、故障时控制机组按顺序停机。

楼主:
电网掉电保护
风力发电机组离开电网的支持是无法工作的,一旦有突发故障而停电时,控制器的计算机由于失电会立即终止运行,并失去对风机的控制,控制叶尖气动刹车和机械刹车的电磁阀就会立即打开,液压系统会失去压力,制动系统动作,执行紧急停机。紧急停机意味着在极短的时间内,风机的制动系统将风机叶轮转数由运行时的额定转速变为零。大型的机组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制动过程,将会对机组的制动系统、齿轮箱、主轴和叶片以及塔架产生强烈的冲击。紧急停机的设置是为了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保护风电机组安全的。然而,电网故障无须紧急停机;突然停电往往出现在天气恶劣、风力较强时,紧急停机将会对风机的寿命造成一定影响。另外风机主控制计算机突然失电就无法将风机停机前的各项状态参数及时存储下来,这样就不利于迅速对风机发生的故障作出判断和处理。针对上述情况,可以在控制系统电源中加设在线UPS后备电源,这样当电网突然停电时,UPS自动投入,为风电机控制系统提供电力,使风电控制系统按正常程序完成停机过程。

楼主:
紧急停机安全链保护
系统的安全链是独立于计算机系统的硬件保护措施,即使控制系统发生异常,也不会影响安全链的正常动作。安全链是将可能对风力发电机造成致命伤害的超常故障串联成一个回路,当安全链动作后将引起紧急停机,执行机构失电,机组瞬间脱网,控制系统在3秒左右,将机组平稳停止,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机组的安全。发生下列故障时将触发安全链:叶轮过速、机组部件损坏、机组振动、扭缆、电源失电、紧急停机按钮动作。

楼主:
微机控制器抗干扰保护
风电场控制系统的主要干扰源有:工业干扰:如高压交流电场、静电场、电弧、可控硅等,自然界干扰:雷电冲击、各种静电放电、磁爆等;高频干扰:微波通讯。无线电信号、雷达等。这些干扰通过直接辐射或由某些电气回路传导进入的方式进入到控制系统,干扰控制系统工作的稳定性。从干扰的种类来看,可分为交变脉冲干扰和单脉冲干扰两种,它们均以电或磁的形式干扰控制系统。
参考国家(国际)关于电磁兼容(EMC)的有关标准,风电场控制设备也应满足相关要求。如:GB/T13926.1(IEC 801 1)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装置的电磁兼容性总论
GB/T13926.2(IEC 801 1)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装置的电磁兼容性静电放电要求
GB/T13926.3(IEC 801 1)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装置的电磁兼容性辐射电磁场要求
GB/T13926.4(IEC 801 1)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装置的电磁兼容性电快速瞬变脉冲群要求 。
并应通过相关行业根根标准GB/T 17626(IEC 61000)进行的检测。以保证设备的可靠性。

楼主:
接地保护
接地保护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良好的接地将确保控制系统免受不必要的损害。在整个控制系统中通常采用以下几种接地方式,来达到安全保护的目的。
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屏蔽接地。接地的主要作用一方面是为保证电器设备安全运行,另一方面是防止设备绝缘被破坏时可能带电,以致危及人身安全。同时能使保护装置迅速切断故障回路,防止故障扩大。

楼主:
要使风电机组可靠运行,需要在风电机组控制系统的保护功能设计上加以重视。在设计控制系统的时候,往往更注重系统的最优化设计和提高可利用率,然而进行这些设计的前提条件却是风电机组控制系统的安全保护,只有在确保机组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我们才可以讨论机组的最优化设计、提高可利用率等。因此,控制系统具备完善的保护功能,是风电机组安全运行的首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