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计量刀数的数字表

楼主(2008-12-16):
本人想用一块数字式刀数表测量一个刀的旋转刀数,传感器用接近开关,请问高手用什么样的数字表?数字表的型号是什么,到哪里能买到?

网友A:
你说的应该用计数器, 普通的数字表测量速度达不到.

网友B:
应该是计数器吧,你用的传感器是什么信号的,几线制的,买一个与你接近开关相配的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C:
那里都能买到,太多了

网友D:
计数器就可以了。生产厂家很多,好一点的如倍加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