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备份屏里的程序咋办?

楼主(2008-12-16):
各位高手,本人想把MT510TV屏里机的程序做备份,设备供应商加密了,有办法解么?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解的

QQ 380311035

网友B:
LS的兄弟有方法,我支持他了!

网友C(2009-02-04):
实际上触摸屏里的程序只是一些按钮、数值输入等控件,与PLC的地址进行对应,主要程序还是在PLC里的,你应该好好研究一下PLC程序,至于触摸屏,你自己重新编一下好了,覆盖原来的程序是不需要密码的!

网友D:
主要是把PLC的程序研究透

触摸屏里的程序只是一些按钮、数值输入等控件,与PLC的地址进行对应

网友E: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