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那位有三菱MR-J2S-350A的编码器

楼主(2008-12-16):
该机子运转几分钟之后显示AL20,

网友A:
       不可以修吗?   这个不 好买.

网友A:
        我可以帮你修好.  如需要请来电:   0769\ 85590365

网友B:
是线的问题,或者干扰可以致电:13824248090

网友C:
三菱的原则基本上是不单独提供编码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关注,该机的插线已经向经销商定一条,到时如果还不行再请教各位,

网友D:
是什么线,能否说明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楼主:
线已经换上去,故障依旧,现已确认是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E:
本商行有二手三菱编码器出售www.zjhengxi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