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力发电的并网

楼主(2008-12-16):
近年来大规模风力发电场的数量大幅度增加。由于风场大都位于海面上,或遥远的乡村、山区,如何将风场连接至电网是投资风力发电时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果是海上风场,这个因素更为重要。除了建设需要考虑的问题外,对电力系统稳定的影响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随着风电场的容量越来越大,对电力系统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研究风电并网后对系统的影响己成为重要课题。
风电的随机性使风电厂输入系统的有功功率处于不易控制的变化之中,相应地风电场吸收的无功功率也处于变化之中。在系统重负荷或者临近功率极限运行时,风速的突然变化将成为系统电压失稳的扰动。
风电场所在地区往往远离负荷中心,处于供电网络的末端,而且需要消耗感性无功,系统的电压稳定问题更加突出。
在风电场规划设计时,通常根据电力系统确定一个风电场的最大容量,但是不同厂家、型号的风力发电机组的功率曲线不同,无功电压特性也不同。目前国内采用的双馈机组可以根据需要调节无功,对系统来说起到了一定的稳压作用。
风电也给发电和运行计划的制定带来很多困难,需要重新评估系统的发电可靠性,分析风电的容量可信度,研究新的无功调度及电压控制策略以保证风电场和整个系统的电压水平及无功平衡,以及对孤立系统的稳定性影响等。

风力发电机的并网
风力发电领域要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风力发电机组的并网问题。目前在国内和国外大量采用的是交流异步发电机,其并网方法也根据电机的容量不同和控制方式不同而变化。异步发电机并入网运行时,是靠滑差率来调整负荷的,其输出的功率与转速近乎成线性关系,因此对机组的调速要求不像同步发电机那么严格和精确,只要检测到转速接近同步转速时就可并网,但异步发电机在并网瞬间会出现较大的冲击电流(约为异步发电机额定电流的4~7倍),并使电网电压瞬时下降。随着风力发电机组单机容量的不断增大,这种冲击电流对发电机自身部件的安全及对电网的影响也愈加严重。过大的冲击电流,有可能使发电机与电网连接的主回路中的自动开关断开;而电网电压的较大幅度下降,则可能会使电压保护回路动作,从而导致异步发电机根本不能并网。当前在风力发电系统中采用的异步发电机并网方法有以下几种。

楼主:
直接并网
这种并网方法要求在并网时发电机的相序与电网的相序相同,当风力驱动的异步发电机转速接近同步转速(达到99%~100%同步转速)时即可并入电网;自动并网的信号由测速装置给出,而后者通过自动空气开关合闸完成并网过程。这种并网方式比同步发电机的准同步并网简单,并网容易。但直接并网时会出现较大的冲击电流(4~5倍发电机额定电流),电网电压瞬时严重下降,因此这种并网方法只适用于异步发电机容量在百千瓦级以下或电网容量较大的情况下。中国最早引进的55KW风力发电机组及自行研制的50KW风力发电机组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并网的。

楼主:
准同期并网
与同步发电机准同步并网方式相同,在转速接近同步转速时,先用电容励磁,建立额定电压,然后对已励磁建立的发电机电压和频率进行调节和校正,使其与系统同步。当发电机的电压、频率、相位与系统一致时,将发电机投入电网运行。采用这种方式,若按传统的步骤经整步到同步并网,则仍须要高精度的调速器和整步、同期设备,不仅要增加机组的造价,而且从整步达到准同步并网所花费的时间很长,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该并网方式合闸瞬间尽管冲击电流很小,但必须控制在最大允许的转矩范围内运行,以免造成网上飞车。由于它对系统电压影响极小,所以适合于电网容量比风力发电机组大不了几倍的地方使用。

楼主:
降压并网
这种并网方法是在异步电机与电网之间串接电阻或电抗器,或者接入自耦变压器,以达到降低并网合闸瞬间冲击电流幅值及电网电压下降的幅度。因为电阻、电抗器等元件要消耗功率,在发电机并入电网以后,进入稳定运行状态时,必须将其迅速切除,这种并网方法适用于百千瓦级以上,容量较大的机组,显见这种并网方法的经济性较差,中国引进的200KW异步风力发电机组,就是采用这种并网方式,并网时发电机每相绕组与电网之间皆串接有大功率电阻。

楼主:
软并网
这种并网方法是在异步发电机定子与电网之间通过每相串入一只双向晶闸管连接起来,三相均有晶闸管控制。接入双向晶闸管的目的是将发电机并网瞬间的冲击电流控制在允许的限度内。其并网过程:当风力发电机组接收到由控制系统内微处理机发出的启动命令后,先检查发电机的相序与电网的相序是否一致,若相序正确,则发出风力发电机组开始启动的命令。当发电机转速接近同步转速时(约为99%~100%同步转速),双向晶闸管的控制角同时逐步打开,异步发电机即通过晶闸管平稳地并入电网;随着发电机转速继续升高,电机的滑差率逐渐趋于零,当滑差率为零时,并网自动开关动作,双向晶闸管被短接,异步发电机的输出电流将不再经双向晶闸管,而是通过已闭合的自动开关直接流入电网。在发电机并网后,应立即在发电机端并入补偿电容,将发电机的功率因数(COSφ)提高到0.95以上。
这种软并网方法的特点是通过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将发电机并网瞬间的冲击电流值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一般为1.5倍额定电流以下,从而得到一个平滑的并网暂态过程。通过晶闸管软并网方法将风力驱动的异步发电机并入电网是目前国内外中型及大型风力发电机组中普遍采用的,中国引进和自行开发研制生产的250KW、300KW、600KW的并网型异步风力发电机组,都是采用这种并网技术。

网友A:
LZ有骗分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