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有没有三菱那样的 REF 立即刷新IO指令

楼主(2008-12-16):
信捷PLC有没有三菱那样的 REF 立即刷新IO指令,

对高速运用,程序较大,PLC扫描时间较长时,那是必要的指令。
永宏的是IMDID指令
欧姆龙的是IORF指令
海为的是RESH指令
我是做了几年工控的工程师单片机,VC,PLC都玩
PLC各品牌都用,这些年国内的制造业提高了很多
也在尽量的用国产PLC
提提意见也是希望国产PLC更有竞争力

网友A:
目前还没有,可能要到下一个开发阶段。

网友B(2013-06-26):
伤不起,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正在伤脑筋哪?

遇到一个时序很乱的,脉冲输出程序。要3轴同出,但是有两轴要中间回转。信捷啊信捷,咱们不能光做品牌是吧。软件和硬件都得跟上去。我看好的可是你承诺200K的高速脉冲输出。要是不行,以后遇到多轴脉冲我就不会考虑你了。

网友B:
好吧,结果出来了。可以完成。我用了120步左右。创举啊。时序问题绝对是个待解决的问题,无轮是输入还是输出。

要你你不好好改,再也不理你了。

哈哈哈,调侃一下信捷。

网友C:
参考PLC说明书第三章3-1,LDD,ANDD,ANDDI,ORD,ORDI,OUTD指令,这些指令不受扫描周期影响,直接读取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