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GBT保温电路

楼主(2008-12-16):
请问,,怎样利用一个IGBT实现,保温工能,,输入,,加热信号,220V,无输入时加热信号时,,只通正半周交电,(或负半周交电),电路是怎样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是那么简单,主要考虑实际应用和可靠性,没有人免费答复的。

网友B:
1、你的问题很笼统,什么保温?,是恒温控制还是简单的保温、保暖???

2、你首先要把问题说清楚,这样别人也好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