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多屏控制问题!

楼主(2008-12-16):
为什么在设置系统区的时候,我设置为2@W40100他提示错误!而我看案例上有是怎么可以设置的!

楼主:
呵呵!原来是这样子的!但为什么要先设置为ASCLL吗模式,编译下,然后才能把主站设置为PLC模式!要不直接设置为PLC模式,他就会提示不正确!

网友A:
不太明白的啊,不过按照手册应该没有问题的

可以请教相关的技术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