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直接与PC串口相连接

楼主(2008-12-16):
前天在一热源厂看到一位师傅直接用一根串口线将s7-226直接与PC串口相连接,中间没有485和232的转换接头,但是可以正常通信,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两头的接头是怎么样对应的?可不可以自己制作这样的通信电缆啊?望各位大侠赐教一二!

网友A:
因为PC上安装的是多串口卡,而多串口卡是可以设定为RS485通讯模式的~~~~此为情况1

情况2:他使用的是自制的编程电缆,通讯电缆图可以在论坛中搜索,友情提醒一下,这样的电缆不要带电拔插~~

以上

楼主:
应该是你说的情况2,因为他是一台笔记本电脑自带的串口,肯定是232的,呵呵

网友B:
用的PPI编程电缆 我以前用过

网友C:
呵呵,不是串口电缆,应该就是PPI线,现在工艺比较好,芯片直接做在插头里面了,体积和原来的一样,从外面看不出来,呵呵

楼主:
呵呵,不是PPI的线,我认识PPI的电缆,但是也不是自己做的啊,黑色的,类似PPI,但不是。

网友D:
PPI黑色的不少的。

网友C:
对: 初学PLC 关于

呵呵,不是PPI的线,我认识PPI的电缆,但是也不是自己做的啊,黑色的,类似PPI,但不是。

内容的回复:

有的PPI是带盒子的,有的不带,有的就不带。至于为什么上面回复有

呵呵,新人总是很好奇的,呵呵

网友C:
现在很多成年人都像刚初生的孩子一样,都有在自己家后院挖财宝的好奇,呵呵。

网友E:
是啊,楼上说的很对啊,呵呵,现在就有很简单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呵呵,不是串口电缆,应该就是PPI线,现在工艺比较好,芯片直接做在插头里面了,体积和原来的一样,从外面看不出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