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C总是出现C盘空间不足和虚拟光驱空间不足的出错框

楼主(2008-12-16):
如题!我增加了虚拟内存的的容量,没什么效果。有碰到过这个问题的?交流下啊

网友A:
是不是C盘的分区太小啊,安装的是wincc 哪种版本?

楼主:
版本是v6.0,sp3,asia。C盘还有6G,还做了磁盘整理,修复之类的。提示是英文的

网友B:
最近安装了WINCC,版本和LZ的一样.安装前计算机C盘是2.9G,安装过程一路顺风,没有出现像LZ的提示,装后远行正常.

楼主:
第一次也OK啊,不过卸载了一次,再装就有这个问题了。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光驱不能用了。不然早总装系统了。机器比较老dell-demension-2400,光驱型号:sony cd-rw crx216e。所以现在装是虚拟光驱装。出错提示,还说N盘(虚光)磁盘空间不够,汗

网友C:
防病毒软件以及防火墙关闭了吗?

网友C:
您最好是将出错的信息截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D:
是不是软件安装有问题啊,呵呵

网友A:
如果可能的话,建议重装系统,重装wincc 吧,有时卸载不净,或用过优化系统之类的软件,会出现些难以预料的问题,

楼主:
弹出的警告框,然后只能取消。重装系统

网友C:
您虚拟光驱中是如何设定的呢?因为虚拟光驱是需要在硬盘上开辟缓冲区的,而缓冲区的大小等于虚拟光驱中建立的光驱类型,如果您将您的虚拟光驱设定为DVD类型,恐怕您的硬盘空间的确需要增加了~~

因此,请您先好好看看虚拟光驱的设定。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