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Dupline®总线

楼主(2008-12-16):
Dupline®总线是一种适用于很多领域的总线,特点如下:

1、采用低频载波技术,频率为1KHZ,电压为8V.

2、总线供电方式,输入模块不需要单独供电。

3、每条子系统总线可以连接128个地址,允许多个重复地址;最多可以组成由36个子系统连接的系统。

4、不加中继器的情况下可以传输10KM.

5、对线缆五特殊要求,0.8m㎡以上的双绞线就可以满足要求。

6、拓扑形式不受限制,可以任意拓扑,还可以组成环网,以防机械损伤线缆。

7、可以和任何目前市面上常见的PLC连接。

8、适合分散的、远距离的数字量、模拟量传输。

9、使用的领域:钢铁、冶金、矿山等恶劣环境的皮带机拉绳开关、跑偏开关等信号上传;工厂工程控制的分散量的上传。建筑自动化、停车引导等领域。

网友A:
还是建议用双绞屏蔽电缆STP one pair 18 AWG,导体截面为0.828mm².

楼主:
我说的是最低的线缆要求,当然了,线缆等级越高,肯定是越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