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30

楼主(2008-12-16):
大家好,请问,我用90-30的PLC联机,电脑没有串口,用什么型号的USB转串口线,用什么驱动?

网友A:
什么意思啊,就是PLC编程还是要和上位机呢,楼主没有讲清楚啊

网友B:
市面上普通的USB/串口转换器就可以,买转换器一般自带驱动。

网友C:
用USB的稳定性不好,买一个PCIM口转串口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