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程序上传后,能否再编写?

楼主(2008-12-16):
我用的是PWS6600S的屏,我上载屏的程序提示输入密码,我输入了屏的默认密码的上载成功,可是却没有控件,只是一个空画面,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用“文件”的“重建应用文件”打开上载出来的程序就可以编辑了。

楼主:
哦,还得重建应用文件呀,怪不得我上传的文件不知道是什么格式的.

网友B(2013-12-05):
PWS6600S-S上载画面后,打开重建应用文件时,电脑提示,0x00cf6d90     指令指用的   0x03243f41  内存不能为  written       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