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请问压力传感器的访问方法

楼主(2008-12-16):
我想使用一个有MODBUS通讯能力的压力传感器将检测到的信息传输到触摸屏,在设成相同的通讯速度等设定后,应该如何读取传感器中的数据呢?它是不是有自己的数据存储地址,只要直接读取这个地址里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A:
那当然了,是靠地址来区分每个传感器数据的

网友B:
专业物位仪表生产商,一直致力与物位仪表行业(液位,料位、温度、压力一应俱全),如有技术方面的问题欢迎加我QQ:77395457 随时为您排忧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