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起动电流过大问题

楼主(2008-12-16):
我家的台式电脑已使用多年,经常出现将插排开关接通时总断路器会自动保护跳闸,须重新合上才可以使用.我家的冰箱起动时也不会有跳闸现象,为什么一起动电脑就会跳闸呢?

我现在有些怀疑是台式电脑的电源部分有问题,但是却查不出来,所以把问题发上来请各位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两样东西启动电流都大.冰箱的启动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5-7倍.台式电脑的电源有大容量电容,启动时充电电流大.

把总断路器的过流保护调大些.

网友B:
换个电源试一下,看是不是电源问题,我想多半是电源出了问题。

楼主:
因为冰箱启动的时候没有任何异常,而电脑插排一接通就跳闸,合上闸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C:
如果是CRT显示器,开机时消磁线圈的电流大约有10A,加上开关电源的启动电流,电流会接近20A,断路器跳闸是正常的,马上再送上就不会跳闸,是因为CRT的消磁电阻已经热了,没有消磁电流了;开关电源的启动电流也小了。换一个断路器。

楼主:
现在这个故障基本可以排除显示器,因为我的显示器一直就插在插排上,只是一插上主机就会跳闸.

网友C:
你家的开关是带剩余电流保护功能的(漏保)。不接PE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源试一下,看是不是电源问题,我想多半是电源出了问题。

网友E:
电脑的供电电源箱有问题了。你可以搬到朋友家或是电脑维修处,接电开启试一试看看是否出现此问题。如果还出现就换一个电源箱吧。

楼主:
从现在来看,我感觉还是空开的瞬间大电流的承受能力不足,才会在一接通台式机的220V电源时自我保护,在重新合闸后,就再不跳了.

网友F:
家里的电源有没有接地呀!!

楼主:
接了,断路器是带漏电保护的,电脑的电源也是三相的.

网友G:
台式电脑的电源有大容量电容,启动时充电电流大.

网友H:
最好是换个电源试试,当然也有可能主板有问题,最好有条件的情况下使用最小系统法,来看看具体是什么硬件有问题.

楼主:
主板有问题会反馈到电源端吗?

楼主:
换电源比较麻烦的,因为我不可能为我这个已经服役了4年的电脑再买个电源来判断它的好坏.

网友I:
从你以上描述来看,并不能确定是主机电源。

建议再作这样一个小试验:在插线板上插一个电吹风或电热炉之类的,开电是否跳闸?如跳,基本可以确定是空开容量不足,如不跳,可能是电脑电源中的Y电容有击穿隐患,可以打开电源去掉或更换这两个Y电容(在电源入口附近,耐压1KV以上,容量102-222左右)。

网友J:
正因为服役了四年,更要关注电源,/曾经碰到的是运行不稳定,后来发现是电容漏了,换了电容就好了俄

楼主:
我的电源就是在接通的一瞬间发生保护跳闸现像,待跳完闸,重新再新合闸后就不跳了.

网友K: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显示器?估计是CRT,你说显示器一直就插在插排上,当时是否在通电?你说“经常出现将插排开关接通时总断路器会自动保护跳闸”又说“只是一插上主机就会跳闸.”。这两种情况是不相同的,请你认真判断一下是什么情况?还有,出现这种现象比较频繁的时候是不是大约在冬季?

网友L:
换个电源试一下,看是不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