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曲线问题

楼主(2008-12-16):
# X轴赋值
$100 = -180 (Signed)
$1001 = 100
$1002 = 101
FOR 20
*$1002= *$1001 + 18 (Signed)
$1001=$1001+1
$1002=$1002+1
NEXT
#由$100单字转换成$400开始双字
$1001=100
$1002=400
FOR 20
*$1002 = W2D(*$1001) (Signed)
$1001=$1001+1
$1002=$1002+2
NEXT
#计数Y轴数值
$1001=400
$1002=300
FOR 20
*$1002= SIN(*$1001) (Signed DW)
$1001=$1001+2
$1002 = $1002 + 2
NEXT
#把$300双字放大1000倍
$1001=300
FOR 20
*$1001 = FMUL(*$1001, 1000.0) (Signed DW)
$1001=$1001+2
NEXT
#把$300双字的浮点数转换到$200开始的整数里面
$1002=200
$1001=300
FOR 20
*$1002 = ICNV(*$1001) (Signed DW)
$1001=$1001+2
$1002=$1002+1
NEXT
END

楼主:
大家好!帮我解释下这些宏指令的全部意思,我怎么看不懂!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我解答呢!

网友A:
间接寻址的用法 我注释一段 后面一样的

$100 = -180 (Signed) 、、赋值
$1001 = 100 、、赋值
$1002 = 101 、、赋值
FOR 20 循环开始 循环20次与next配合使用
*$1002= *$1001 + 18 (Signed)   整个循环的处理结果。第一次扫描时间接寻址*$1002=$101  *$1001=$100   整句相当于$101= $100 + 18 (Signed)
$1001=$1001+1                                                                   第二次扫描相当于$102=$101+18
$1002=$1002+1                                                                      第三次扫描相当于$103=$102+18
NEXT

楼主:
#由$100单字转换成$400开始双字
$1001=100
$1002=400
FOR 20
*$1002 = W2D(*$1001) (Signed)
$1001=$1001+1
$1002=$1002+2
NEXT

楼主:
麻烦在帮我解释下,下面的意思! 既然已经给$100~~~$120  数值了,为何还要转换为双字,然后在转为整数!

网友A:
因为sin cos等运算只能是双子运算。。因为算出来的数据都比较长。。

网友B:
sin,cos是浮点运算

网友C:
间接寻址

规则如下:

如果:$100=23,  $45=100

那么*$45=23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例题算是看明白了!但还有些疑惑,由点成线,我XY给他20个数值,那也是可以实现曲线图形!呵呵!高中学的三角函数给忘了,不知道什么意思了!为什么要用SIN,COS, 如果按照上例的说法,那能不能实现画圆啊!

网友D:
对: chenyaocheng 关于

谢谢大家的帮助!例题算是看明白了!但还有些疑惑,由点成线,我XY给他20个数值,那也是可以实现曲线图形!呵呵!高中学的三角函数给忘了,不知道什么意思了!为什么要用SIN,COS, 如果按照上例的说法,那能不能实现画圆啊!

内容的回复:

先回去看看高中数学再回来吧

网友E:
看看说明书吧,里面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