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APP节点的故障解决方法,供大家参考

楼主(2008-12-16):
我的APP节点使用的是研华的工控机。这次APP节点出现故障(硬盘坏了)以后,信息中心重新装了一台机器,把以前机器里的文件做了一个GHOST版本装到了这台机器中。机器起来以后在DCS上显示APP节点工作正常,APP节点的网卡指示灯也显示正常。但是数据通信建立不起来,通过第三方软件读取DCS数据验证时,第三方软件提示HIC.TPNSEVER连接不上。在第三台机器上拼APP节点的IP地址拼不通,本机拼也拼不通。在本机上查看域上建立的用户,系统提示路径错误。首先检查了网卡的IP地址设置,没有问题。最后按照原先机器里各卡件在插槽中的位置重新安装LCNP卡和网卡,手动把有关网卡的5中服务重新启动了一遍,系统运行正常。推测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备份文件中的数据和网卡、LCNP卡所在槽路位置不同,系统在和网卡交换数据时是和空槽路发生问讯。当他在空槽路上得不到应答时,就不能建立起正常的数据库。同时这台机器建立的域是主域控制器,当他的数据库建立不起来时,他就不能够显示域上建立的用户,也不能正常进行数据交换。以上原因只是推测,如有高手,请给予解释。

网友A(2011-02-27):
好经验共同分享,支持一下。

网友B(2012-08-03):
菜鸟路过,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