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断路器当单相用可以吗?

楼主(2008-12-16):
请教各位高人,      现在安了一批三相的断路器,    可后来才知道客户用的是单相电,    负载是阻性的.       这样把三相当作单相用可以吗?

网友A:
我也这样用过,就是中间的一相不接就好了,只是成本划不来。

网友B:
可以,只是成本划不来...........

网友C:
那样不行,接两相,然后把剩下的一项进线和出线短接起来,不然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D:
To三楼,为什要把剩下的一向短接,请赐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样不行,接两相,然后把剩下的一项进线和出线短接起来,不然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不是很明白,怎么起不到保护作用呢?

麻烦三楼的解释一下,谢了!

网友F:
三楼的解释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那样不行,接两相,然后把剩下的一项进线和出线短接起来,不然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为什么哪  不明白

网友H:
用两边的两相当然可以,不过,容量合适么?你是做柜子的吧,不知道能不能用你不会拆一个看看么?问这样的问题,怎么说呢,你太胆大了吧。。。。。。。。

网友I:
可以的 不过三相都要用上。

网友J:
三楼在胡扯
最好的用法就是
把其中两极串联接火线
另一极接零

网友K:
楼上的意思是把断路器的AB上下串联(A上进A,A下进B,B下接负载),然后C相上接零线,C下接负载零线,是不是?

网友L:
两边相可用,中间相不用,中间相没有过流保护

网友M:
可以,我就这样接过!

网友I:
10楼正解

网友N:
引用 网友C:
那样不行,接两相,然后把剩下的一项进线和出线短接起来,不然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O(2009-04-15):
最好的用法就是
把其中两极串联接火线
另一极接零

网友P:
最好的方法是买个单相的,真的很便宜呀,10几块钱的东西还用得这样去折腾吗

网友Q:
胡说八道。 。没见过C65N三相断路器吗???没看他是3个单相组合起来的吗??、没见过模块化设计吗???

网友R:
可以,我就这样接过!还有一相不管它

网友S:
是塑壳的,还是微型的?

网友T:
 这样接或许好些~~!

网友U:
引用 网友T:
 这样接或许好些~~!

老外就是这样的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