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8-12-16):
请问各位师傅DZ47的小型断路器电流的单位为什么是“C”?为什么不是“A”?

网友A:
C应该是current(电流) 第一个字母

网友B:
c是照明用的.。。。。。

网友C:
各个厂家的产品各型号不同,那型号只是个代号,而要根据各个产家选型手册对照造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个厂家的产品各型号不同,那型号只是个代号,而要根据各个产家选型手册对照造型。

网友D:
象产电的空开,BKN,后面有C,还有B和D呢!

网友E:
o  那就是说还要是哪家产的   然后对照使用手册吧?

网友F:
是根据负载特性来定的,比如电机等感性负载就用D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根据负载特性来定的,比如电机等感性负载就用D

网友H:
C不是电流单位,还有一种D的

网友I:
DZ47型,C是配电用的空开,D是电机控制用空开

网友J:
DZ47 这个是做动力冲击性负载用的。

网友K:
10楼应该是正解!!!!!!!!

网友L:
C是照明用,D是电机用。主要是电流动作曲线不一样

网友M:
去查查各个字母代表的含义,后面还有挺多的,没有带单位的型号。

网友N:
各个厂家的产品各型号不同,那型号只是个代号,而要根据各个产家选型手册对照造型

网友O:
这种字母分别对应的是脱扣曲线特性,每个字母代表一种曲线,每个曲线对应于不同的负载类型。各个品牌产品的字母对应的脱扣特性不同,需要查看说明书选用。

网友P:
 gn感觉有一点答非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