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梯控制中的问题

楼主(2008-12-16):
大家好!

新手问个菜鸟的问题啊:

在电梯控制系统中,编码器是速度、位置的反馈,那么编码器的信号是反馈到PLC还是反馈到变频器的?

如果编码器的信号反馈给plc ,那变频器就不需要接编码器,变频器的加减速靠plc控制,也就是用不上变频器PG卡?

如果编码器的信号反馈给变频器(接到PG卡上?),那plc依靠什么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加减速动作呢,因为没有信号反馈给plc啊?

因为不是电梯行业的,想了半天想不明白,

那位大侠指点下?

小生先谢谢啦

楼主:
还有个问题,电梯到每一层的位置的判断是否就靠编码器?

有个疑虑:仅靠编码器可靠吗?会不会有出错的隐患?有时候看到透明的观光电梯,俄 也没看到每层有开关阿

网友A:
电梯到每一层的位置的判断是靠限位传感器判断的。

楼主:
顶上来让大家看看,看看有没人解释下,谢谢

网友B:
“有个疑虑:仅靠编码器可靠吗?会不会有出错的隐患?有时候看到透明的观光电梯,俄 也没看到每层有开关阿 ”

楼主说的情况确实存在,确实也存在万一的可能。

正因为如此,在电梯控制中,决不是仅仅用一种方式进行控制的,他采用了多种保护方式,一旦第一级保护失控,如果运行时间超过设定值时,同样也是无条件停止。

当然,除此以外,电梯还采用了其他保护设施,如终极开关等等。

网友B:
电梯到每一层的位置的判断是靠旋转编码器判断的,假定1楼到3楼,电梯的PLC程序预先设有1到3的脉冲数,当脉冲数达到设定值时,电梯开始减速,准备定位停车。当轿厢的刹车永磁感应器被隔断信号时,则断抱闸电源,停梯。

网友C:
有时候看到透明的观光电梯,俄,也没看到每层有开关阿-----这恰恰说明电梯是用的编码器反馈楼层位置的

网友D:
说得很有道理!!!!!

楼主:
我看有的升降机用光电开关做计数(类似脉冲原理),这样也行啊

网友E:
一般需要限位开关给PLC信号  机械一般有运行误差 所以运行时间长了编码器也就有误差

网友F:
以上说的两种方式都有,要看具体的需求了,可以根据编码器将脉冲信号给PLC,有plc确定减速和平层的位置,或者用磁敏开关或光电开关确定减速和平层的位置,将信号传给变频器,不过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要看你是用在什么情况了!

网友G(2009-06-10):
编码器信号给变频器,控制器靠平层感应器信号来给变频器减速信号和停机信号

网友H(2010-07-16):
这要看你使用哪种控制方式。常用的有3种:1,多段速;2,模拟量;3,通讯

其中多段速是:主机给变频器的指令主要有往哪个方向跟使用哪种速度(速度又分:低速度;中速度;高速度)电梯的平层是靠平层感应器的位置决定的。

另外两种方式都是主板直接控制电梯的运行方式。电梯在运行阶段的每个速度都是靠主板直接给变频器的。

曳引机上的编码器是用来检测速度的,如果没有别的编码器,那么变频器也会要把这个编码器速度脉冲反馈给主板的从而确定轿厢的位置。也有人家做直接检测轿厢位置的编码器,它的平层位置的准确性更高。

网友I(2010-09-23):
编码器用来测电机速度的,电梯轿厢上装有干簧继电器《平层感应器》,在轨道上每层都有两个控制位置的铁块,电梯上升和下降过程式中,先一个插入感受应器电梯减速,第二个进入时电梯平层开门。

网友J:
好,说得真好。顶一下

网友K(2011-03-17):
出售otis电梯服务器 各种PLC服务软件 欢迎咨询
本公司专业为客户设计自动化系统,包括各类PLC HMI编程,伺服运动控制。涉及众多行业和领域,包装、印刷、五金、电子
制造、玻璃机械、钢铁、皮革机械、纺织机械、陶瓷机械、环保水处理等等。本公司还为客户定制供应单片机/嵌入式控制板
,计算机远程监控等等。欢迎各类机械厂家合作和有志者加盟。www.hanjing.net.cn 联系电话02084345120QQ67840890
email:zidonghua@yeah.net

网友L:
编码器测其速度,plc控制其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