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码器在电梯中的用法

楼主(2008-12-16):
大家好!

新手问个菜鸟的问题啊:

在电梯控制系统中,编码器是速度、位置的反馈,那么编码器的信号是反馈到PLC还是反馈到变频器的?

如果编码器的信号反馈给plc ,那变频器就不需要接编码器,变频器的加减速靠plc控制,也就是用不上变频器PG卡?

如果编码器的信号反馈给变频器(接到PG卡上?),那plc依靠什么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加减速动作呢,因为没有信号反馈给plc啊?

因为不是电梯行业的,也没有用过编码器,最近工作中有类似的应用, 想了半天想不明白,

那位大侠指点下?

小生先谢谢啦

网友A:
我觉得应该还是返馈到变频器,变频器采集到的信号通过内部PID调节来达到PLC给与变频器的值,而PLC是执行外部指令运算后传送给变频器,加减速是通过变频器内部加减速来控制,PLC控制变频器启停。

本人也不是行内人,如有不对请大家指出,大家学习。

楼主:
顶起来,怎么没有电梯业内人士指点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