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有关变频器很弱的问题

楼主(2008-12-16):
大家好:

三相380V变频器的电源线是不是不用分相序?随便接就可以了?

它的输出跟输入相序的正反有关系吗?、

手边没有变频器也没法试,只好求助大家了

网友A:
输入没有,随便接就可以。输出有,要分相序。

网友B:
可以不考虑。但是,在调试的时候就要通过变频器的自身的控制去改变电机的转向去适合使用。没有实物可以找手册看一看的。

楼主:
谢谢,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

如果我接好了变频器和电机,   这时候只是改变变频器输入侧的相序,是否电机的转向就变了?

网友C:
输出相序和输入相序无关,里面是先整流再逆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考虑。但是,在调试的时候就要通过变频器的自身的控制去改变电机的转向去适合使用。没有实物可以找手册看一看的。

是这样的。

网友E:
从输出改不就得了吗?

网友F:
要想调正反转必须改变输出侧的相序,或者调变频器的参数,或者改变控制端子的接线。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

如果我接好了变频器和电机,   这时候只是改变变频器输入侧的相序,是否电机的转向就变了?

应该改变变频器输出侧的相序

网友H:
调整输入相序不会影响方向,只有调整输出相序,才能改变方向。

对此,我们曾经经历过,有一次车间的主电相序改变后,所有的电机全部都反向旋转,只有变频的方向依然未变。

网友I:
随便接,没关系阿

网友J:
^_^输入不分相序,因为整流后都变成直流了;输出分相序。

楼主:
哦,那也就是说,即使有人动了主电源的相序,电机也不会反转

网友K:
 看来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先,

我翻了翻手册,好象跟输入的相序没有关系,明天到车间找个东西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J:

^_^输入不分相序,因为整流后都变成直流了;输出分相序。

确实是这样的,刚没有几天前的事,电力局改高压线路,恢复送电后,车间里的两台打卷机一个正转,一个反转。再看三相排风扇,也反转。急忙往电力局打电话,原来是他们把相序搞反了。再说两台打卷机,一个是直接的用三相电的一个是经变频器的,反转的是直接的,正转的是经变频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调整输入相序不会影响方向,只有调整输出相序,才能改变方向。

对此,我们曾经经历过,有一次车间的主电相序改变后,所有的电机全部都反向旋转,只有变频的方向依然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