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PLC如何将十进制数转换成十六进制

楼主(2008-12-16):
着急请教三菱FX2NPLC如何将十进制数转换成十六进制????????????????????请各位大侠详细告之,谢谢!!!

网友A:
在导航栏点击工具----选项-----全部数据-------软元件注释的编辑/ 显示字符数 方框里就是十六进制和三十进制的转换。十进制的不知道那里不可以转换。

网友A:
搞错意思了 不对的啊!不好意思! 帮我干掉

网友A: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转换可以用计算器,这是电脑附件里的可以用。

网友B:
LZ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哦,这是典型的初学者问题,对于PLC来说十进制和十六进制都是一样的,只是人采用的计数方法的不同。

网友B:
三菱中你要传十进制加K  十六进制加H

好像是这样的

楼主:
说了半天没有一个人说到问题目的关键所在,从事三菱PLC操作的人当然都知道K是十进制,H是十六进制,算人人都会算

如果把存储器D0的十进制数据转换成十六进制数存在D10里面,这种程序要怎么写呢?D0的数据可以是任意在外部输入设备上修改的.常量控制我想做控制的没以有人愿意玩!!!

网友C:
都是二进制存储的。。与十进制和十六进制没有关系

网友C:
至于你说的 "D0的数据可以任意在外部输入设备上修改的"  具体不是很明白。。但假设在触摸屏上修改,如触摸屏数据类型选为16进制,,即使你设了A,,在PLC内也能监控到D0为16进制的A,但如监控为10进制,那就是10了。。 。总之,D0的存储是二进制。 。10或16是你看的方式不同,而不是机器的。

网友C:
10和16进制是人看到的与机器无关。 。 。 1111是多少啊???你可以说他是F.   也可以是15,,15就是F,  F就是15,,他们都是1111.

网友C:
至于在你发的其他帖子发的如何取高8位,低8位。   低8位:直接   与  H00FF..    高8位: 与 FF00, 然后右移8位。。

网友C:
至于在你发的其他帖子发的PLC发到变频器转速, ,假设变频器接受为16进制的32HZ,即10进制50HZ,, 你直接在PLC里发送10进制的50就OK了,,变频器接受到10进制的50,会自己专为16进制的32的 。 实际不论是10进制的50还是16进制的32 ,他们都是二进制的110010

网友D(2009-01-22):
对于PLC来说十进制和十六进制都是一样的,只是人采用的计数方法的不同。

网友E:
有道理,参于PLC而言,都一样的---二进制,不是0就是1。

只是人看的方法不一样。

比如你在触摸屏输入10(十进制),到PLC的D中就是10(十进制)或A(16进制)或1010(2进制) 或12(8进制)

网友F:
使用这个指令就可以了BIN D0 D10

网友G(2010-08-16):
楼上各位都可能没有理解Wbjiarul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么说吧,比如在用三菱的FX系列的PLC,使用RS自由协议通信时,是以十六进制的方式预先在寄存器中存放好要发送的内容,例如想把十进制100的值转为十六进制预先放在D22中,即MOV H64 D22.这个H64通过工人查表或者人工计算很容易得到,但WBJIARU同志想知道用PLC指令如何把100这个十进制数转为H64.应当是这个意思了.

如果用SIEMENS的PLC来通信就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了.呵呵

网友H:
存储器D0的十进制数据转换成十六进制数存在D10里面

-----------------------------------------------------------

有这个必要吗?本来就是可以为十进制或十六进制的。。。。

网友I:
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J:
7.1.4 十进制数转换成二、十六进制数
1 方法一
口诀:除N取余,逆序排列。
【例3】K 200=B?
200÷2 = 100•••0 LSD
100÷2 = 50 •••0
50÷2 = 25 •••0
25÷2 = 12 •••1 K 200=B 1100 1000
12÷2 =6 ••••0
6÷2 =3 ••••0
3÷2 =1 ••••1
1÷2 =0 ••••1 MSD
【例4】K 8000=H?
8000÷16=500•••••••0 LSD
500÷16=31 •••••• 4
31÷16=1••••••15 (F)
1÷16=0••••••••1 MSD
K 8000=H 1F40
2 方法二
口诀::找大位,定高位,依次除权,取商用余。
当把一个十进制数转换为二,十六进制数时,首先找大位,定高位,这里大位和高位均指二,十六进制的位权值。大位和高位必须符合条件:大位﹥十进制数﹥高位。定下高位后,从高位开始进行转换。下面我们用实例来对“依次除权,取商用余”进行说明。
【例5】K 200=B?首先,我们要写出二进制的位权表,如表7-1-2所示:
表7-1-2 二进制的位权表
b9 b8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位
512 256 128 64 32 16 8 4 2 1 权

(大位) 256﹥200﹥128 (高位)
200÷128 = 1•••••72
72÷64 = 1•••••8
8÷32 = 0•••••8
8÷16 = 0•••••8
8÷8 = 1•••••0
0÷4 = 0•••••0
0÷2 = 0•••••0
0÷1 = 0•••••0
K 200=B 1100 1000
【例6】K 8000=H?首先写出+六进制的位权表,如表7-1-3所示:
表7-1-3 十六进制的位权表
b4 b3 b2 b1 b0 位
65536 4096 256 16 1 权

(大位) 65536﹥8000﹥4096 (高位)
8000÷4096 = 1•••••3904
3904÷296 = 15 (F)••64
64÷16 = 4•••••0
0÷1 = 0•••••0
K 8000=H 1F40
必须注意,如果除以权值后商如果大于9,必须用十六进制数A、B•••E、F表示。
摘自《PLC模拟量控制与变频器通信应用实践》一书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11出版)

网友K(2010-11-24):
LZ的意思我是能体会了,这里也就15楼的兄弟说的对,对机器来说都是2进制没关系,对人来说,在人机界面上显示的时候就不同了,试问我从下位机上读到的是16进制在人机界面上要是显示的也是16进制,难道让操作的人员都去那个计算器去兑换成10进制,再和工艺表格去比对吗?显然不现实的,哎,偶现在也遇到这个麻烦。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来指点下。。。

网友L(2011-06-03):
西门子200用MAG指令也有这样的问题

引用 网友H:
关于

存储器D0的十进制数据转换成十六进制数存在D10里面

-----------------------------------------------------------

有这个必要吗?本来就是可以为十进制或十六进制的。。。。

网友L:
对:YaZoo_Automation 关于

楼上各位都可能没有理解Wbjiarul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么说吧,比如在用三菱的FX系列的PLC,使用RS自由协议通信时,是以十六进制的方式预先在寄存器中存放好要发送的内容,例如想把十进制100的值转为十六进制预先放在D22中,即MOV H64 D22.这个H64通过工人查表或者人工计算很容易得到,但WBJIARU同志想知道用PLC指令如何把100这个十进制数转为H64.应当是这个意思了.

如果用SIEMENS的PLC来通信就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了.呵呵

内容的回复:
西门子200控制器用MAG指令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西门子200用MAG指令也有这样的问题

引用 网友H:
关于

存储器D0的十进制数据转换成十六进制数存在D10里面

-----------------------------------------------------------

有这个必要吗?本来就是可以为十进制或十六进制的。。。。

网友N:
使用BCD转16进制的指令

网友O:
只有BIN或者BCD 才行。转化一下试。

刚做触摸屏时,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P:
十六进制直接把K改H好了

网友Q(2018-08-15):
Gx Works2 入门指南

网友R:
未知楼主要的是视觉效果还是编码效果?

视觉效果的话你在显示的时候选择正确就可以了。

编码效果的话,用bcd转换逆转换指令可以两边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