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把双脉冲信号改为单脉冲+方向信号的电路怎么做?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8-12-16):
我有一发双脉冲的CNC系统,想用它来控制单脉冲+方向信号的驱动器,请大家帮个忙,怎么改这个电路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双脉冲以与或逻辑合并成单脉冲,另加R-S触发器类型的双脉冲辨向逻辑输出作为方向

网友B:
你指得是数控系统采用脉冲+,脉冲-,方向+,方向-么?

如果是的话,还是考虑你要控制的单元,接收何种? 是共阳极还是共阴极。 共阴的话,把脉冲-和方向-短接一起连到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的负端,其余脉冲和方向就可以连接控制部分了;如果共阳就相反,把脉冲和方向+短接,接到驱动器的5V,

网友C(2011-01-06):
你说的  发双脉冲的CNC系统 是不是像旋转编码器那样输出 A、B 相脉冲信号,如果是,我做过一个简单电路,把它们转换成 脉冲+方向的信号。

网友D:
不用改电路图,只需要把驱动器的参数“位置指令脉冲输入方式”由“脉冲+方向”改为“两相正交脉冲输入”即可,我们博美德的伺服就有这个参数,QQ1421930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