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运行反馈问题

楼主(2008-12-17):
型号VDF_B  运行反馈接RA RC。 在参数03-00中设为1(运行反馈),变频器设置为外部端子启动,和外部4-20MA 频率给定。

但是只要变频器运行,即使给定的输出是0HZ ,RA RC也闭合(也就是有运行反馈信号了,操作面板上显示的频率也是0),这是好像有点反馈信号大概1HZ,

怎样才能让只有给定一定的频率后,变频器运行后才能有运行信号的反馈呢 ,,求教!!!

网友A:
3-00设成 09    任意频率一到达

3-04 设置你想要的频率

网友B:
楼上对台达的应用满熟悉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对台达的应用满熟悉的啊

看说明书阿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都有这功能 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设成 09    任意频率一到达

3-04 设置你想要的频率

这个我也想到了,但是好像不需要这样做的,我另外几台型号一样的变频器参数也是我设置的,就没有出现上面说的这个问题呢,按你这个方法是可以实现一定的功能,

网友A: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一般都要是通讯读变频器的状态 没有像你那样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