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电机用BVR35mm2铜线?

楼主(2008-12-17):
75kw电机用BVR35mm2铜线作电源,室温常年35度,连续运转,各位老师看行否?买来的设备配套的.

网友A:
不穿管散热好的前提下问题不大,

网友B:
电机是标称额定功率,还要看实际运行功率的。

网友C:
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借用1楼的话:不穿管散热好的前提下问题不大。

再加1句话:75KW电机额定功率应在150A左右,如果我的话,会选用50mm2导线。

网友E:
应该是小了点啊,感觉不够的,厂家系数放的不够大

网友F:
BVR铜线 还是不错的 应该可以

网友G:
我选50平方的铜线

网友H:
应该没什么问题,正常选型。75千瓦的电机很少有能够满载运行的。

网友I:
没问题,你就放心用吧。

网友J:
应该是小了点,还要看负载情况.

网友K:
如果假定配电距离为50米,考虑启动电流为5倍,功率因数按0.8算,则应至少采用截面积为50mm²的铜线。

网友K:
75kw电机直接启动电流一般为正常工作的5~7倍。

软启动可以按2~3倍考虑,则采用截面积为35mm²的铜线是可行的。

网友K:
如果配电距离只有不到10米的距离,直接启动,也可以用耐热性能较好的截面积为25mm²的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

网友L:
是变频启动吗?我觉得35因该是没有问题了

楼主:
负载是风机,星三角启动,不知怎样。

网友M:
负载是风机,星三角启动,这样的负载可以的。

网友N:
负载是风机,星三角启动,用6根BVR35mm2铜线到电机,该没问题的。

网友O:
负载是风机,星三角启动,用6根BVR35mm2铜线到电机,该没问题的

网友P:
大家说的够不够是根据什么说的,能不能把计算过程写出来或者还有经验?这样初学的可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网友Q:
75KW电机额定功率应在150A左右,如果我的话,会选用50mm2导线

支持

网友R:
选择50的BVR足以满足要求,

网友S:
最好用50的,放电余量

网友T:
长期运转的话,最好用大一点的

网友U:
我们一般都是用50mm2的线,如果距离远的话需要70mm2的会更好。

网友V:
75KW电机150A用50mm2的

网友W:
没问题了 35*3=105     星三角启动

网友X:
楼主讲的是星三角启动,

那就是两根35mm平方的两根=70MM

绝对没问题啦。

网友Y:
我选50平方的铜线。

网友Z:
主要是距离.我装过距离在15米,星角启动,风机.我用了35MM铝电缆2根.一样工作.2年了 /

网友AA(2009-01-19):
让我做的话,我选50的。

网友AB:
我认为最好安全点,应该用50mm,不要感觉用35的是省钱了,可是不省心啊

网友AC:
用50mm2的,刚刚做了一个工程,星--角启动,图纸上是75kw、50  mm2

网友AD:
30KW我用16平方的

网友AE:
有哪位高人给介绍下选择电缆的标准,和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