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电源进线侧是否应该装设接地开关?

楼主(2008-12-17):
断路器的电源进线侧安装接地刀开关,一种说法是便于检修,另一种说法是接地刀开关容易造成电网的短路,
请问断路器的电源进线侧到底应不应该安装接地开关?大家是什么看法,有关规范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吗

网友A:
应该安装接地熔断刀开,熔断器的速度快于断路器。

网友B:
呵呵,觉得要看什么样场合啊,

做控制比较多,对这个不是很了解啊

网友C:
接地刀开关是为了检修时保障人身安全用的,你是不是还不明白啊。接地刀开关是不能随便合上的。否则很危险的。

网友D:
非常同意2楼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地刀开关是为了检修时保障人身安全用的,你是不是还不明白啊。接地刀开关是不能随便合上的。否则很危险的。

网友E:
我们单位原来进线断路器有接地刀开关,不过后来电力公司不同意,拆除了。考虑不安全,其实,你在检修的时候,可以用临时的接地线。

网友F:
供电局拆了你的接地开关那是他站在自己的立场,可是对我们终端用户是不合理的。  至于说装什么熔断开关,我个人认为是不行的。你们说行么,要知道接地开关的最终目的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G(2011-04-18):
断路器的接地刀闸不是节在电源侧的一个接在负荷侧的。在检修断路器是拉开电压侧的刀闸时应再加装一块绝缘隔板。

网友H:
可以装,但应该称为“接地刀闸”(“刀闸”和“开关”是两回事)。但要严格按照倒闸操作顺序来操作

网友I:
学习下  我也闹不明白  我们这接的是漏试  就是用零序电流的那个   那么这个漏试应该接开关的进线呢还是出线呢  开关上级是变压器

网友J(2011-05-23):
我们这所有进线柜都没有接地刀,偶认为最好不要。平时检修时,挂临时接地线。

网友G(2011-07-03):
断路器的电源进线侧是不安装接地刀开关的,但是在断路器的出线侧是可以安装接地刀闸。是因为断路器的电源侧一般是接在电压母线上的,而电压母线上是还接了其他的负载,所以母线是不能停电的。如果母线停电的话,可以采用临时接地线接地。所以断路器的电源进线侧是不接接地刀闸的。

网友K:
张凡说有有道理,进线只有说明上级末关有问题,没有上级开关你还能合,改写路器和接地刀必须有互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