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说变频器烧电机

楼主(2008-12-17):
客户一台30KW风机水泵类变频器,带相同功率的电机,负载是普通水泵。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电机被烧毁,客户用表(数字表和模拟表均用)测量50HZ时变频器输出端的电压为540V,但三相平衡。然后旁边一台相同型号的7.5KW的变频器50HZ时的输出电压为正常的380V,于是客户断定变频器有问题,但是我以为:应该是变频器的谐波干扰使得测量不准,变频器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我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另一台小变频器为什么输出电压正常。还有电机为何会烧毁?不知各位大侠意见如何,希望不啬赐教。

网友A:
你怎么知道变频器本身没问题呢?为什么另一台的就是380V呢?也是因为谐波干扰使得测量不准吗?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端的电压为540V?这不可能,因为变频器只能降压,不会升压的,这肯定是变频器的谐波干扰使得测量不准,你用指针表测量就不会这样子了的,输出电压你可以测P---U,V,W.  N---U,V,W,这六组直流电压是否都为270多V,是否平衡(上三组,下三组一样就可以了的).   还有电机为何会烧毁?这有可能是这台电机内部绝缘性能不好,而变频器输出的高频谐波能量有可能很大,这是一种可能,还有就是加变频器后,电机最好接成三角接法,这样不容易烧电机,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端的电压为540V?这不可能,因为变频器只能降压,不会升压的。怎么不可以升压呢

网友C:
应该是参数没有设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