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A的电流用多大的导线合适

楼主(2008-12-17):
9A的电流用多大的线合适,1.5mm还是2.5mm

线是多股软铜线BVR的

网友A:
铜线2.5mm²

楼主:
怎么计算的,有没有公式

网友B:
2.5足够了!!软线比硬线的效果要好点!!

网友C:
距离,,方式,负载性质,1。5可以一般

楼主:
是不是10个平方以下的都乘以5就是载流量,即2.5X5=12.5A

这样对不对

网友A:
小截面参看下面的图表:http://www.gkong.com/blog/uploadfile1/2006121185054469.jpg

大截面参见《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附录:http://ftp.gongkong.com/UploadFile/datum/2008-12/200812032150280000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截面参看下面的图表:http://www.gkong.com/blog/uploadfile1/2006121185054469.jpg

大截面参见《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附录:http://ftp.gongkong.com/UploadFile/datum/2008-12/2008120321502800001.pdf

你的这个表格,导线是什么规格的,硬线还是软线,铜线还是铝线

网友D:
BVR铜线1.5mm² ,一般1mm² 导线载电流量为6A~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