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运行时无功总是进相怎么办?

楼主(2008-12-17):
水轮发电机组在并网后就进相,且总是调节不了,敬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励磁电流太低了,有可能你的励磁装置有问题或者你设定了自动调节,但给定值给的不合适,或者也有可能你的互感器同名端接错了(这样的话,实际上不是进相,但测量出来是进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