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流电机采用什么手段检测故障?

楼主(2008-12-17):
电机 DC12V  现需要对它的故障进行监控,也就是说,假如该电机烧掉了,PLC需要知道,请问有什么方法?

用热继电器行不行?原来热继电器都是用在交流上,没有用到过直流线路中的。

网友A:
需要开关信号可以用热继电器,如果是给控制电路电流信号,可取直流分流器的75m信号。

楼主:
直流电路可以用热继电器吗?我特意做了实验,将热继整定到最小为0.25A,直流回路电流达到3A,将近一分多钟,热继电器都没有动作。

网友B:
电压、电流、温度、飞车保护?等烧掉再知道就晚了。才12V的小电机,电流多大?用霍耳元件

网友B:
好象也有直流的过流继电器

网友C:
关注这个问题希望有高手解答

网友D:
可以采用直流过流继电器

网友E:
对速度进行监控------------

网友E:
不要去考虑电流

看样你的电机不大!电流也小

网友F:
简单点把控制电机线路串到PLC上就好了吗!

楼主(2009-02-23):
做了个12V的中间继电器板 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