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机问题(欢迎大家赐教)

楼主(2008-12-17):
前段时间一台低压电机大修,修后的空载和现场全载试转都很正常。但不久后一天晚上(大概10天),该电机开关一送就跳,检查开关无问题,电缆连着电机的整体绝缘也很好,于是再送,又跳。就地检查发现电机接线盒内的接线柱对接线盒盖放电,三相接线柱(就是固定电机引线和电源的螺杆)头部有过热溶烧现象,接线盒盖有放电打火痕迹。打开检查口线盒内比较干燥,经测量盒盖与接线柱镙杆头部有5mm以上的距离,应该可以排除距离不够,脏污或水的因素。后测其绝缘和直阻也正常。百思不得其解,上网求助高人!
附:电机数据 45KW 84A 380V接法 三角形 2970R/MIN

网友A:
当时检查1.电网电压是否较低,电机接线盒内的接线柱电缆连接是否良好,接触电阻大造成头部有过热溶烧现象,2正常时启动电流4-7倍额定值,若欠电压状态启动电流更大,过热溶烧现象更为严重。过大的启动电流促使空气开关跳闸!3.电机负载是否有堵转现象。

网友B:
可能是  修后运行正常,运行一段时间接线柱螺丝松动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检查1.电网电压是否较低,电机接线盒内的接线柱电缆连接是否良好,接触电阻大造成头部有过热溶烧现象,2正常时启动电流4-7倍额定值,若欠电压状态启动电流更大,过热溶烧现象更为严重。过大的启动电流促使空气开关跳闸!3.电机负载是否有堵转现象。

网友C:
电机接线端子已碳化,需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接线端子已碳化,需更换

网友D:
建议你更换一个接线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更换一个接线端子

网友E:
应该是电机绕组抽头焊接的地方不好。刚开始使用还好,但时间长了电阻值增大。会造成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电机绕组抽头焊接的地方不好。刚开始使用还好,但时间长了电阻值增大。会造成这个现象。

网友F:
换一个质量好的接线端子再试。

网友G:
应该是发热炭化引起,更换一个接线端子

网友H:
换接线端子看看,应该是接线柱的原因。

网友I:
接线端子绝缘破坏了吧.拆掉直接试试.

楼主:
接线端子绝缘破坏了吧.拆掉直接试试. 这样行吗?

网友J:
1、检查电机的负载是否太重。2、拆下电机,用摇表分别测量线路和电机的绝缘电阻。3、检查电机的碳刷。4、重新焊接电机绕组抽头的接线柱。

网友K:
可能是谁不小心碰到你电源线,导致电源线互相短路哦。

网友L(2009-01-21):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  修后运行正常,运行一段时间接线柱螺丝松动引起的?

搞不好就是这种情况,哎,我们碰到过了,为了赶工,不够细心检查,

网友M:
应该是绝缘板绝缘击穿,用摇表应高能量出来,我见过好几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