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种伺服电机?

楼主(2008-12-17):
那位仁兄有这种伺服电机:功率2.3KW左右、1500RPM、15N.m左右、转子惯量超过23;

                                              尺寸:轴径24、长度280mm左右、法兰130.

楼主:
编码器2500线的,9线或者15线的都可以!编码器最好进口的!

网友A:
完全满足的肯定没有。给你 推荐一款。功率2.24KW,扭矩17.1NM.转速1250,惯量12.7,轴径25,法兰140,长度273.或者另外一种是转矩13.7,转速1500的,尺寸一样

网友B:
大连大森的伺服电机SCG130A15-15,差轴径,它是22的。有需求可联系024-88113565 大森沈阳办事处 李

网友C:
我们韩国伺服可以满足,可以看看我们自己的网站,WWW.SANK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