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伺服能达到这么低的速度!?

楼主(2008-12-17):
客户生产的是精密磨床,提出要求进给很小,扭矩是8牛米,他的减速比是1:20,丝杠的螺距是4MM,要求每分钟进给0.01MM,也就是要求伺服的速度是0.05RPM,请问哪种伺服可以满足要求!谢谢!

网友A:
你想不加减速器!伺服要到达0.05RPM吗?

楼主:
是的!因为有人说他的伺服电机,能到达1转/3天!我不相信!

网友B:
据说,国外有56天转一转的直接驱动力矩电机~~~不知是真假

网友C:
既然已经有了1:20的减速比了,为什么不干脆再大一点。
要不就连这1:20都不要,直接用更小导程的丝杠和直接驱动力矩电机。
另外,每分钟0.01mm的进给的情况下,微米级的精度恐怕是需要的吧。

楼主:
你好!减速机  和丝杠客户已经定好了!就等着采购伺服电机了!

网友D:
国内有人做到0.01rpm,反馈分辨率800万每转

楼主:
这个伺服可能很贵吧!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E:
客户有没有要求匀速?如果没有,56天转一圈那是小菜一碟,如果要求匀速就要选择高反馈分辨率的,速度控制的精度跟速度和反馈分辨率成正比

网友D:
那家是在速度环下连续运行的,均匀度据说尚好。

这种指标的伺服便宜不了!眼下还是建议买国外产品,更成熟。

网友F:
你看看omron的smartstep系列伺服电机,据说可以按步进电机方式用脉冲驱动,10000 脉冲/rev( 线驱动) 最大750kpps

omron的网站是:www.fa.omron.com.cn

技术热线:8008204535

网友G:
减速机 和丝杠客户已经定好了!就等着采购伺服电机了-----一部数控机械的设计过程是这样的吗?难道不是根据具体的技术要求去选配伺服,而是根据已有功能部件,单纯为了消耗处理掉那点压仓货而去配凑伺服电机的?

网友D:
omron的伺服恐难胜任

网友H:
0.05RPM,别想了,一般旋转伺服无法达到这个转速

网友I:
首先是减速箱,看它的回差多大,做精密磨床最好选用谐波或摆线针轮减速箱;其次是电机,直流、交流电机都能能满要求;3,是编码器和控制器,0.05RPM的转速要求,编码器需要很高的分辨率或控制器细分很高(我知道一种控制器可细分4096倍,电机能达到10月/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