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VT

楼主(2008-12-17):
我有两台45KW的粹浆机,想做节能改造 ,电流在20--60A内浮动。请问有先例

楼主:
有两台45KW的粹浆机,想做节能改造 ,电流在20--60A内浮动。请问有先例吗?   是否可做

网友A:
要改变电动机转速的,电流有浮动就是负载有波动吧!

楼主:
负载有波动,随进料多少而变,现在是用的6及电机。可以改成4及吗?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用在造纸行业上的。碎浆机这类设备的特点是转速能不变,但负载波动较大,因为这和投入的料有关系,对于这类设备的节能改造多是采用恒定频率,根据负载降低输出电压的方式实现节能,效果不如降低频率好,但也有一些效果,大多在5~20%之间。

网友C:
西安通途机电控制工程有限公司销售INVT变频器。02968877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