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Kg蒸汽流量的自力式调节减压阀门DN25还是15好。

楼主(2008-12-17):
最近用户咨询了1个自力式的调节减压阀门,条件:

蒸汽进口:0.7-0.8MPa

要求出口稳定在:0.4MPa

流量:100Kg/h

我计算后DN25的KV0.99,100kg/h流量时候开度只有19%,可以使用吗?

网友A:
不可以,才100kg的流量,算微流量阀。调节阀要求正常运行时开度在30-80之间最好,你这个最大流量开度才19,用不得

楼主(2009-01-19):
我问厂家,说自力式的开度不能大,因为他的驱动就是考的蒸汽上取的,所以应该还是这个合适,谢谢楼上。

网友B:
是啊,自力式的开度不用太大。

网友C:
就像一楼说的那样,太小了,不能用,如用有喘振发生,会出事的

还是选取小点口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