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安全
请教“本安”

楼主(2008-12-17):
请教各位前高手给说说“本安”的含义?看到很多地方出现。

网友A:
防爆电器的一种类型,应该是本质安全的意思。

楼主:
谢谢,有没有更详细的说明?刚刚接触,不懂啊!

网友B:
我也是仅仅听说而已。

楼主:
请高手进来指导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高手进来指导一下!

网友D:
是专业术语,“本质安全”的简称

网友E:
是专业术语,“本质安全”的简称 ;就是说设备外部或者说内部出现爆炸,均不会造成内部或者说外部的故障

网友F:
本安防爆系统关联设备,是指安装在安全场所,本安电气设备与非本安电气设备之间的相连的电气设备。你可以从这方面来理解

网友G:
就如IP是说国际防护一样,本安就是一种安全标准,主要用在有易燃易爆场所。

网友H:
本质安全就是这个答案了。